华硕M4N78SE,上假负载不掉电,上U后触发反复上电掉电,桥供电是1.1V,APW7120坏了吗

楼主(2012-07-12):
一块网吧用的M4N78SE主板,桥边上有3个电容鼓了,内存附近有1只电容鼓了,换后发现上假负载时,测量内核供电,PLL供电均正常,但是上真U的时候,触发2秒后就掉电,然后再上电,再掉电。
我测量在上电的时候,桥的供电是1.1V,不知它正常吗?
是由一个APW7120提供的,会不会因为电容鼓包导致它损坏呢?

网友(点评):
有供电了,这芯片就正常

网友(点评):
BIOS 边上有个AS358的芯片出了问题,周边的管子换换看。

网友:
手压CPU 试试

网友:
拔四插小电源看看还保护不

网友:
桥空焊了·要加焊·通病

网友:
测量各项电压

网友:
看看电压正常?  正常焊焊桥

网友:
这个板,桥通病,要植桥,加焊效果还不大,能修好还要搞个风扇,不然那温度都可以用来烧烤了

你这头像里的小妹妹漂亮

网友:
新手进来学习下

网友:
AMD的没有VDDA2.5v电压也会掉电  华硕主板就是这样

网友:
电源管理芯片,查查其各引脚的电压

网友:
电源芯片和桥都有可能

网友:
谬论,这个还是自己检测吧。我修过开机针电容接地掉电的

网友:
英伟达的芯片组烤桥用不久,只能换桥。再有就是ASUS板,修完刷个BIOS能多用一段时间。

网友:
学习了   下次遇到试下

网友:
我今天修到这个板了,问题自动上电,跑D5掉电,有时又是正常开机,换I/O,重做桥都没用,查开机针侍机只有0.6V,跑线一路到I/O,还有一路是个上拉排阻(622)5V供电,最后把排阻换掉就有5V出来了。正常开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