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TFT1780PS跳菜单

楼主(2012-07-12):
有一客户送来一显示器维修,故障是开机显示画面都正常,但会出现时不时的跳菜单出来,菜单出来时,面板按键都没用,有时用两个键组合才能取消跳出菜单,但一会又出来,面板按钮都换了也不行,。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一跳出菜单,屏的色彩就失真,发虚。这些个问题是不是驱动板坏。

网友(点评):
说的狠狠好

网友:
应该是驱动板坏了,程序坏了吧,刷下程序试试

网友A:
按键会漏电,驱动板上的电容也会漏电。

网友:
驱动问题  先刷个程序 不行就换新芯片或换驱动板

网友:
将按键开关拔下来再试试,如果问题依旧那就是驱动板的问题。就要刷下程序。

网友:
先检查按键有没有问题,再写程序,在不行就换驱动板!!!  最好是先用自己的驱动板写程序看看

网友:
不一定哦。显示正常时拔掉KB看看是否还有这情况,如没有,就是按键问题。

网友:
拔按键,刷程序

网友:
不解释,直接换按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键会漏电,驱动板上的电容也会漏电。

驱动板上的电容漏电也会出现跳菜单吗

网友B:
查一下驱动板按键接口部分的小贴片电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查一下驱动板按键接口部分的小贴片电若

这个没小电容

网友C:
这个有可能是按键问题,我有一回也和你一样换了新按键但问题还一样,后来再换才知道是新换的按键有问题,你试试看,你确定按键是好的情况下刷个软体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有可能是按键问题,我有一回也和你一样换了新按键但问题还一样,后来再换才知道是新换的按键有问题,你 ...

好,就是没数据刷,刷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