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没显示 硬件都正常 小风扇会转 请问主板哪里出问题了

楼主(2012-07-12):
主板没显示  硬件都正常  全都换过来试  小风扇会转  请问主板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
你怎么确定主板是正常的?风扇转不代表正常啊,查供电。时钟。复位

网友:
诊断卡跑什么呢,或者你去戳下复位开关端子再看下诊断卡上的复位灯有没有闪烁呢

网友:
看楼主应该不太懂维修的  应该上珍断卡看看 跑什么玛  是内存不过还是显卡  还是根本没跑

短路了,接上电都会转,问题描述的不清晰

网友:
如果实在是不会。就用我的笨办法。主板上所有的可拆卸的东西都拆下来,逐个安装,逐个试,或者用代换法试。最后如果这些都没作用,那就只好看主板了。

网友:
什么是主板没有显示啊,是不亮机吗,如果是的话,还要看是不是显示器有问题,如果不是的话,就要用到诊断卡了,看具体是显卡,还是内存什么的

网友:
善用诊断卡

网友:
"主板没显示  硬件都正常"
说得很不清楚,主板能显示什么?如何确定硬件正常?
是不是显示器没有显示?
或内存或显示卡问题或主板或CPU均有可能不正常.

网友:
纠结。。 被楼主打败了

网友(2015-11-12):
不是主板没显示好吧

网友:
一点描述都没?诊断卡没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