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故障

楼主(2012-07-12):
一般修显示器,就显看电源板,高压板,可是这两个感觉没什么问题又从哪里开始呢?纠结每次修台显示器半个小时能好就修好就是亦,过掉半小时没好就感觉修不好亦石城大海亦

网友:
你这个要看问题么,电压不够先看电源板,电压都正常问题就出在驱动板和高压板,不亮就是高压板的问题,但也有程序问题,显示不良多是主板上的问题,还有屏的问题等等,你修多了就知道了,慢慢来吧,维修经验很重要。

网友:
LZ思路完全错误,,要看问题锁定故障点,,对症下药,,不是什么问题都与电源高压板有关系的,,还有就是不能感觉没有什么问题,,要用事实说话,以你检测出来的为准,,

网友:
把各部分的原理搞清白了,故障点就好判断了

网友:
弄明白原理了,根据故障现象,从面到块再到点,

网友:
维修不是靠感觉没问题修的,是要靠自己查各个电路来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