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无复位,但有时却很正常!无从下手!

楼主(2012-07-12):
有一台HP COMPAQ 2060MT 台式机,有时很正常!但有时RST灯常亮,风扇狂转!无从下手!请各位大侠指点!

网友:
不是LO就是南桥

网友:
把所有有可能虚焊的芯片都手焊遍再说。

网友:
是不是电源的问题!

网友:
有时没有复位?是不是就是北桥虚了啊

网友:
自己去看  月饼大师的主板维修流程

网友:
肯定是南桥有虚焊。。

网友:
楼上的回复都负责任些,IO、SB、NB虚焊?就4楼说的电源故障靠谱些

网友:
不是吧,说的太不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