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1440 独显 隔夜开机掉电 拆机准备测电压就好了。

楼主(2012-07-12):
戴尔1440 独显 隔夜开机掉电 拆机准备测电压就好了。 很奇怪的问题, 每次掉电后跑的电流都不一样 有时跑0.4掉有时跑0.7-0.5-0.4才掉 是一开机就0.7往下降,今天本来觉得好了,可惜的是早上来开机又掉了,准备测各电压,奇怪的是又好了。这机器原本就是这问题 来机器的时候没有拆机过。求同行们帮忙!

网友:
是不是插上光驱等就掉电???

网友:
估计像是某路电压输出不正常,把全板的电压全测一便

网友A:
要不把CPU,内存换下,我以前就遇到过不寻常的掉电最后换了个CPU就好了,像你这种这招不知道管用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不把CPU,内存换下,我以前就遇到过不寻常的掉电最后换了个CPU就好了,像你这种这招不知道管用不

可以一试,刚来得时候怎么搞都是掉电,测CPU无供电 于是我加焊了下,跑起来了,第二次掉电,CPU拆装一次也好了,今天我把表针放在CPU供电电感上开机,也好了。 我先换个在说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拆机裸机奔跑也掉电  开表拿表针在到板子上开机就好了  就这点时间他就好了

那么奇怪???  以前我修一款宏基是插上光驱就不开机    你那个可能有一些通讯没出来

网友:
当天什么都可以, 关机 开机等,隔夜就开机掉电 郁闷死我了

网友:
是不是cpu滤波电容不良了,加几个试试

网友:
今天问题又来了,于是我没有吧散热器拆掉,一直在测电压   只有CPU不出  无意摸到51125上 不掉了 电流保持在0.111 手放开又掉了,二次开机看看是否发热,听到电感啸叫声, 吓我跳,拔电在插开机 妈妈的又跑起来了    晕死
准备吧51125换掉  手头无现货 不知道什么可以替换啊

网友:
来学习的

dy609256639 -10 严禁灌水

网友:
很苦恼啊, 现在频率越来越高 ,动几下就好了,RUNPWROK强制后 开机几率大了点,问题来时 多开关几下也会好的。困恼  到底怎么啦 这东西

网友C:
又是哪个元件 不良了

dy609256639 -10 严禁灌水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又是哪个元件 不良了

灌你X个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