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L6566电压过高的问题

楼主(2012-07-12):
一块昂达NF4TS主板,CPU供电芯片为ISL6566,CPU电压1.56v,上真U完全正常,就是发热超厉害,10来分钟就过热掉电,本人是第一次修主板的菜鸟,不很会看ISL6566的图纸pdf,有老大能说说哪一个电阻是调压的?或改动那一脚可以达到降压的目的?
isl6566已换2片,一样的1.56v,供电管已经全换了,CPU也换了测试,还是一样

网友:
我这种菜鸟不会丫,设想在boot脚上串电阻,测过好的BOOT脚2.4v左右,现在这块版2.8v左右,串多大电阻能使BOOT脚降到2.4v呢?有大能 能提供以下帮助吗?

网友:
这个,你要量下VID的组合,再对比PDF的资料

网友:
bios是否设置在超频下,恢复一下bios或者重刷一次bios试试

网友(点评):
清过bios啦,发现放什么CPU都是1.56v,就想能不能以二极管降压方式降低驱动电压来实现降压的目的

网友:
呵呵,电压反馈,fb

网友:
建议你更换PWM芯片试试吧,或者VID部分出问题了。可以先查查这个部分的排阻看看是否有问题。

网友:
关于6566,有一个图,你可能感兴趣。在这个网页的最下面。item.taobao.com/item.htm?id=15767280642。

网友(点评):
谢谢,估计问题出在VID电平上了

网友:
找不出原因。。。VID部分连到CPU里面了,不好测,菜鸟求解决方法!

补充内容 (2012-8-22 08:28):
VID全部为0。。。。

网友:
哎,菜鸟,不会丫,,,,,

网友A:
换个芯片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个芯片试试!

芯片已换两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