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格式化

楼主(2012-07-12):
有一块三星320G硬盘,挂上这块硬盘电脑启动就很慢,在PE下也是这样,把分区删了后,不影响电脑运行了,用PQ和DISKGEN分区,分出来的只有第一个分区能正常的格式化,后面的都不能格,用PQ检查分区时提示102错误,用Windows版硬盘低级格式化软件低格了还是这样.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
固件有问题,难弄!

网友:
mhdd扫描下坏道的程度,如果没有,那就是硬盘固件有问题,找个专业的地方烧写固件试试。

网友:
磁道有问题了吧··

网友:
估计是有坏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