碰南桥晶振主板有奇怪的反应是什么意思呢?

楼主(2012-07-12):
有一台联想扬天M4600V的主板,点不亮。两位和中文诊断卡都是直接跳D0,四位诊断卡倒跑了几个数字:25-27-A5-FE-D0。喇叭发出像蜂鸣器一样急促、短暂的报警声(长响,想象一只蜜蜂在跟前飞的声音)。有没有BIOS芯片都是这样的报警声。编程器读取的BIOS信息完全完整,不像损坏的样子(因为编程器虽然按要求都调好了,但一直无法读出芯片ID,害怕刷坏,所以没刷)。插不插内存都是跑同样的码。
测全板CPU、内存、南北桥供电正常。可触发,复位灯常亮,按RST跳线无反应,长按开机跳线可断电。
南桥旁32.768晶振两脚电压为0.17V、0.34V。有个奇怪现象是,用手或金属物体触碰晶振一腿时,复位灯闪烁甚至熄灭,喇叭报警声频率变慢甚至暂停。一离开就恢复原样。换了一个32.768晶振,故障依旧。刚换上时量两脚电压竟相等,均为0.3几V,点一会重启后才恢复成0.17、0.34V。主时钟芯片在开机十几秒后温度升到50度。
上CPU有核心电压,上假负载无核心电压,复位为0.6V。内存假负载从左至右有三对时钟测试点,电压为0.83、0.83、0.83、0.83、0.2、0.2V。0.83的值会自己变成0.2。接触32.768晶振时0.83V也会跳变,三对时钟测试点都变成0.2V。PCI假负载时钟1.6V,复位1.36V,接触晶振时无变化。

网友:
碰32.768晶振脚当然会引起震荡频率变化,甚至停震!

网友:
那为什么好板不会出现这种现象和问题呢?问题是我用万用表量32.768晶振脚的电压时也会这样。

网友:
会不会是时钟问题啊。温度升的没那么快把。。

网友:
没事碰晶振干嘛呀,怎么不去短接一下场管呢?

网友A:
板子有问题,量晶振电压发现了这个奇怪的现象,不知和故障有没有关系。问题的焦点是板子怎么回事?这个故障多少也有着特异性,所以发帖问问有没有碰到过的。短接场管什么的就留给你试好了。

网友:
碰晶振频率肯定会有变化,会影响南桥复位的

网友:
好吧,我承认标题发得有点失当……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板子有问题,量晶振电压发现了这个奇怪的现象,不知和故障有没有关系。问题的焦点是板子怎么回事?这个故 ...

咿呀,自己慢慢DIY吧

网友:
慢慢的了解学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