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ma78gm-s2h不跑码维修一例

楼主(2012-07-12):
        今天收到客户一块ga-ma78gm-s2h主板。客户说点不亮,上机测试,诊断卡不跑码,测试各供电都正常,上CPU假负载测试,时钟,PG,复位都正常,看来只能刷BIOS,从官方下载了BIOS,用编程器刷上去,上机马上跑码?看来技嘉爱坏BIOS这是通病啊!附上BIOS文件:

AUSU,技嘉一般供电正常都先刷下BIOS,
我还以为你修总线

网友:
技嘉的板子BIOS坏的太多了

网友:
不跑吗坏BIOS 没遇到过

网友:
不跑码技加怎么刷BS啊。说说方法啊。

网友:
把BIOS拆下来 用编程器刷啊 技嘉的板子我都看看不是大问题先刷下bios试试的 。起码有几十块都是刷bios'就好了的

网友:
确实如此技嘉啊

网友:
恩恩   技嘉通病

网友:
技嘉主板坏BIOS简直从810一直到现在都没改善。

网友:
多谢了,又学了一招了

网友A:
是双BIOS 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双BIOS 的吗

没记错的话,这板为单Bios,在板子右上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