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200i开机掉电

楼主(2012-07-12):
   今天接了一台联想200i的笔记本电脑,拿来的故障时开机电流跑到1几后自动掉电。可以再次开启,开启后故障也是一样的。有没有人遇到过这种问题,分析一下

网友:
进水了没有       还有散热

网友:
楼主描述清晰点好吧

网友:
R415电阻

大师

网友:
楼上的神人啊,说一下现象就能告诉那个件坏了

网友:
很明显供电不稳定问题,就像楼上所说的那样R415是做什么的啊,在什么电路部分啊?再说了像这样的问题如果是经常修的会遇到很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