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0 黑本不开机

楼主(2012-07-12):
有一台e40黑本,3.3 5V都正常    按开关无反应       待机0.03                      主板不经意的放在风抢旁边。当时主板有些温度。加电结果可以正常关机,这时觉得问题解决了,装机后又不加电。又拆出来情况跟原来一样了。。按开关无反应。接下来用风抢吹了一下南桥。又有触发了。再用风扇把主板吹凉,汗。。。问题又来了,不触发。。。。接下来用眼看了主板每一个地方,发现无线网卡下面有腐蚀。。。不注意看还真看不到很小的一点把两个电阻连到了一起,这就是问题原因。。。清洁干净。开机正常

网友:
我有一台联想T43 的笔记本cpu 拿出供电都有但插上测试卡 就不过cpu

网友:
CPU供电都正常吗?U21  25也常常有问题的。。。。CPU供电容易虚焊

网友(2013-06-07):
这样也行。

网友:
这些都是最基本的常识

网友(2013-12-15):
要多观察。。。。

网友(2014-03-17):
维修机器。细节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