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50掉电 秒杀

楼主(2012-07-12):
   客户描述  有时候不充电   时不时掉电      拿到手加电看 有时候进系统 一会掉电   有时候 屏一亮就掉  拆出裸板来  发现 插上电以后待机也会忽然就没有了   再测 公共点无电压   适配器插口那有19V    观察板子 发现充电芯片动过  直接加焊  装机 测机   放了2个多小时电影还没出问题   继续测机中。。    没什么技术含量   只是个思路问题   应该对初学者有点帮助吧

网友:
不是问题的问题、、、、

网友:
能修好就行了

网友(2012-08-31):
太感谢了,竟然一摸一样呢

网友:
我也遇到一个同样的问题,不过还没解决

网友:
呵呵   这有啥思路啊    只是要像医生一样   望闻问切  多观察

网友:
修板子,目测很重要

网友:
充电芯片既控制是否充电又控制公共点是否有电压

网友:
呵呵,不错。我也有个DV1000时不时的掉电,还没修出来呢

网友:
这样的生意才爽  祝你这种生意多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