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DELLG31 主板复位问题。

楼主(2012-07-12):
     昨天接到台主机,DELL G31  82801GR 南桥 IOSCH5514E  根据图纸得知 PCI-E PCI 上的 复位都是由IO 发过去的。 此板 供电正常,不上CPU CPU有供电 PCI PCI-E 复位均为3.3V 一上CPU之后 PCI-E PCI   均为1.8V    求个思路。

补充内容 (2012-7-14 09:55):
    南桥已经压了!! 求思路2天了 无从下手。。

网友:
不上CPU,CUP有供电这就已经不正常的了,先把CPU供电修好再查其它吧。

网友:
检查供电部分

网友:
  一般775 的 板子我也没见过 不上U 有供电的, 但AMD 的就有不上U 有供电的。 我在想775 的会不会也有特列?

网友:
我建议你还是直接把CUP供电PWM主控IC换了先看看什么情况

网友:
对啊  不上u就有供电的还是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