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 FH760-WY不通电。TSUM16AK-LF-1

楼主(2012-07-12):
                     方正 FH760-WY 液晶显示器。不通电。TSUM16AK-LF-1  。到我手里。已经被别人修过 。换的是电源板上的电容。我测试就是不开机。不通电。按开关键无任何反应。电源板的电压输出都正常的5v和13v。开关按键上的3.3v正常,也可以正常拉低。ON信号线没有电压。没有程序刷。没有驱动板主芯片换,TSUM16AK-LF-1。没有测到什么地方有短路现象。没有思路哦。求高手指点。

网友:
路过学习中,尽情期待高手的到来

网友A:
改块高压板试下,以前我遇到过高压包短路造成不通电不开机,后来改了块高压板好了。

网友:
还是驱动板,找同行去刷个程序试试。

网友:
先改个高压,然后再驱动板试试

网友:
换通用驱动板试试!

网友(点评):
你看看这是什么接口

网友:
一看 就 知道  是 高压问题 因为 我 这里修 过很多  但是 师傅 不告诉我 为什么改高压条 就好的 原理 我 估摸着 是 LC 芯片损坏 导致 ONOFF 3,3V 没 有

网友:
今天刚好修了这样一台,同牌子同芯片,电源高压都正常,驱动板电压信号也都正常,就是不亮机,最后只能换通用驱动板,烧了三次程序,每次都提示烧录成功,可就是满屏杂点,漫不经心地烧了第四次,装机竟然显示正常了,一样的程序一样的烧录软件,还真是古怪

网友:
用一般的通用驱动板。改好后。可以开关机。这个就应该可以证明是驱动板的问题撒。可是这个驱动板很特殊啊。用的是50针的屏线。没有这个驱动板换啊。客户说80块以内。不好整啊

网友:
我也遇到楼主一样的问题了,没法搞啊

网友(2014-07-17):
引用 网友A:
改块高压板试下,以前我遇到过高压包短路造成不通电不开机,后来改了块高压板好了。

高压包短路可以测出来吗?

网友:
50P屏线的驱动板80块只能刷个程序试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