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图片求解哪个粿粒坏了

楼主(2012-07-12):
我的是DDR800 2G 双面金士顿条.请教一下大侠那粿坏了.

网友:
正面第2颗  背面第5颗    想要更精确  改SPD为单面, 再测

网友:
2楼高手..问下我加焊了一下.右边的那个..单单的一个..1  那个没有了..也就是说..只是..正面的.2颗有问题是不..一般情况下不换芯片可以修不.

网友:
先改成单面的,1G的啊,再测,看看还有吗,有的话就是第一面,没有了就是第二面第二个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