鼠标箭头点击不起作用

楼主(2012-07-12):
最近有台机器,有时候不论用鼠标还是触摸板,点击某些连接或图标没反应,例如状态栏里所有图标,网页的关闭缩小按钮等等,但网页上的其他连接都很正常,请教各位高手,帮我解决一下是怎么回事。

网友:
把触摸板取掉。。。再试下。如果可以。。你就知道哪里的事了。

网友:
是不是键盘坏了

网友:
不稳定造成的!

网友:
  把键盘插口拔下   在进系统试试   估计很有可能是键盘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这是刚买的新机子

新机器那就去保修。。或进PE

网友:
我发现为题所在了,是无线鼠标的问题,一直用触摸板没事,一旦把无线鼠标打开,就变成那样,只能注销在登陆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