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NQ Q9W5 19宽屏液晶

楼主(2012-07-12):
上电屏幕亮下就灭,电源指示灯长闪 , 是不是程序的问题 ,灯管是全号的,按键也是好的,还关不了机,只有断电才关机呢
关不了机

网友:
是不是程序问题现在还不能确定。先将屏线拔下来,断开管压试试能不能正常开关机

网友:
那你刷一个试试不。

网友:
从不能关机的状态看程序和驱动板都有可能有故障

网友:
屏线拔了还是一样的,可是找不到程序呢,那个伟哥给个 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