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36焊台变压器匝间短路,求救

楼主(2012-07-12):
昨晚的我鼎科936A罢工了,一按开关灯闪一下就灭了,就再也开不起了。保险没断,拆开量24V无输出,寄回去人家又不肯修,大家有遇过这种情况吗?

今天下午查出故障了,变压器的初级次级绕组都只有10几欧,匝间短路了,想淘个换上,但是看淘宝上的变压器有些是AC26V,有些是AC24V输出的,不知道焊台的变压器规格,不知买那种好,很烦,假如是AC24V输出的装了AC26V输出的会不会损坏焊台呢????

补充内容 (2012-7-16 19:09):
已经修复了,目前正常使用中

网友(点评):
用26伏的可以,主要是功率要够

网友:
大家救命啊,店里罢工了

网友:
不要搞了,淘宝上买个"白菜白光"K型的,简单好用.

网友:
匝间短路了保险没断掉??那次级也应该有输出的哎。。。次级不可能十几偶吧。。楼主你在好好测量下。。

网友A:
我已经很仔细的量了,是真的啊,我也觉得奇怪。就算次级没坏,初级都已经挂了吧,初级正常该有几百--上千欧的。而且刚剥开胶纸的时候,次级绕组与导线连接的接头已经变黑粉末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已经很仔细的量了,是真的啊,我也觉得奇怪。就算次级没坏,初级都已经挂了吧,初级正常该有几百--上千 ...

搞清楚是初级坏还是次级坏,不可能初级、次级都烧吧?

网友:
为了不影响生意,去淘宝上购一个吧, 这是最快的解决办法。

网友:
次级十几欧是正常的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搞清楚是初级坏还是次级坏,不可能初级、次级都烧吧?

哥们,就是次级是好的初级挂了我也要换变压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已经很仔细的量了,是真的啊,我也觉得奇怪。就算次级没坏,初级都已经挂了吧,初级正常该有几百--上千 ...

是铝的变压器吗
买个936A吧

网友:
我的焊台是开关变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