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接收不到信号

楼主(2012-07-12):
客户的一海尔接收不到信号,打开显示器会出现海尔品牌字样,然后就是无信号,电脑是正常的,我测VGA口的13.14脚,阻值正常,第9脚的五伏供电有3.94V,也算可以啊,3.3V电压也正常,这是怎么一回事呢,难道非要刷程序吗?我没有编程器,请高手帮忙解决一下

网友:
可能程序有问题

网友:
你不要光看电压,里面的信号电路还是仔细看看。

网友:
先测HV的阻值, 不行再刷程序。

网友A:
主机有信号送出没有?有的话就看H,V ,

网友:
信号电路??没有信号的话,屏供电会不会有啊?能不能给我说明白一点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机有信号送出没有?有的话就看H,V ,

驱动板我不太明白,你能不能给我详细点说说啊,谢谢啦

网友B:
外接按键板,看按键板上灯的颜色是否正常,,橙色说明驱动控制电路没收到行场同步脉冲信号或主控芯片没工作,重点查行场同步信号及主控芯片工作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外接按键板,看按键板上灯的颜色是否正常,,橙色说明驱动控制电路没收到行场同步脉冲信号或主控芯片没工作 ...

,这次又学习一点,谢谢啊

网友:
我也一起学习学习,

网友:
真是高手如云啊!!学习中。。

网友:
电脑坏了,显示器上会显示无信号的,VGA线插好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