淘宝上卖的测试的显卡芯片怎么样啊 到底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2-07-12):
淘宝上卖的测试的显卡芯片怎么样啊 到底是怎么回事 和原装全新的有什么差别
芯片

网友:
不良率要高于全新,寿命要低于全新吧

网友:
差别就是出问题的几率相当高,我们就中招了,别贪便宜啊

网友:
没那么夸张吧我们店都从淘宝上定的

网友:
测试的就是从料板上拆下来,重新植球后,用测试治具测试上机能正常工作的芯片 。
好处是便宜,但由于上过BGA、又重新植球,重复受热,而且有些隐性故障不是上机就能测试出来的,所以良品率肯定不如新的BGA了。所以是否采用测试的,自己衡量吧。
同意楼主:
5.0
一修哥8
同意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