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芯片加焊短路了

楼主(2012-07-12):
华硕A8J   GF-G07600-N-A2  显卡芯片     我用BGA加焊了一下    就开不了机了     一测是短路了

网友:
短路烧了就没办法了

网友:
正常!加焊搞不好就挂了!!

网友: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是我温度控制的不对 还是什么原因

网友:
温度太高了把芯片烧挂了换桥把

网友:
芯片加坏了

网友:
可能温度太高,也可能是芯片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