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昭阳M13修亮机后怪异问题!

楼主(2012-07-12):
机型:联想昭阳M13
版号:DAFL5CMB6C0
故障现象:加电不亮  电流0.11左右  初步判断某电压未出,拆机上电检测,各电压输出正常,点时钟晶振无波形,大致量了下附近也有3v   1.05v的电压,不得其所  于是上图,经测量CLKEN无输出    阻值偏低   摘掉Q20 R171  阻值依旧   于是更换时钟   随后亮机出LOGO

本以为修好可以报价装机  谁知装机后在BIOS内更改日期保存后不能正常重启, 保存退出后电流持续0.4几不动  等一会儿也没有变化 于是强制断电     再上电之后机器就不亮了  放下电  机器又能正常点亮  依旧不能更改BIOS设置   以为BIOS程序有问题    于是论坛上下了个      刷上以后 故障依旧       纳闷儿了     难不成是南桥 ?
  果断更换南桥之后,  故障还是依旧   悲催了   - -
  于是又找了两三个BIOS去刷    好邪恶,   下了两个坏得BIOS 刷了不亮机    影响心情浪费时间  - -        最后一个刷亮了  还是依旧 !     于是无思路了     有人修过类似情况吗 ?

我遇到的和楼主一样的问题,联想的机器,不开机掉电,修好后能进系统,一起正常,只要一关机就不能再开了,要把电源拔了再插就可以启动

网友:
没有遇到哦

网友:
应该还是电路有问题

网友:
估计是系统问题啊?

网友:
机器是不能进系统的   必须要改串并口设置才能进系统的     我就是为难在改设置保存不住这个状况上的
有人能帮我阐述下BIOS改动后 机器自动关机并重启这块儿么 ?  不胜感激   谢谢!

网友:
不亮时的电流是多少?测一下不亮时有哪个电压没出来,0。4应该是CPU电压没有吧

网友:
没遇到过 楼主要是弄好了 给个思路

网友:
呵呵,那就是ec的问题

网友:
EC  南桥  BIOS  都换了     因为一开始是换时钟好的  所以又换了个时钟 还是不行     不知道怎么搞了      只要保存退出   电流就停在0.4左右 掉不下去了     重新开机电压都是具备的   只要放放电就能亮机   唉  头疼!

网友:
是不是bios时钟电路有问题

网友:
现在进系统了,   重装了个系统就能进去   但是回到BIOS里面改东西保存之后退出还是不会亮的    没办法先让客户这么用着     我纳闷儿了   硬盘的串并口设置没有改也能进系统   之前只是猜想装系统能不能屏蔽掉这个设置      没想到还真管用了      不过在BIOS里面硬盘设置还是ACHI的      但是又能进系统   这是为什么呢
有高人给讲解么?

网友:
上次有台宏基的也是这样 不能重启但能进BIOS设置 也能保存    差点就换板了  后来换了条内存好了

网友:
没有遇见,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CMOS电路

cmos电路是正常的

网友:
查下rsmrst,那边的信号有可能有问题

网友:
疑难杂症啊。住院也不一定能好。还是换主板吧

网友:
那有那么容易修好呀。

网友:
板子人家拿走了   到现在反正也没返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