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2 电池不开机求助 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呼呼呼呼呼

楼主(2012-07-12):
用适配器正常开机 如果下了电池和适配器就不开机 或者单用电池也不开机 测 H8 4脚MO-EN 无高电平 D48有12V电池电压 但测H8供电脚无电压  现在问题是是想知道电池供电的时序是怎样的 用电池测板上无待机电压 1631公共点有12V VL有5V 其余电压都没有 想知道电池供电时待机电压有几组的 1.8 1.0要有吗

网友:
没人知道吗 找了块好板 对测 接电池待机时 也是什么电压也没有 3V 5V 1.8 1.2 1.5 都没有的 想知道用电池触发开机需要什么条件啊 各位大侠 支招吧 有点深度的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