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43BY 紧急事态

楼主(2012-07-12):
一台笔记本华硕X43B 系统蓝屏;
经过我的思维;蓝屏肯定是系统导致而成的,我就直接装了系统XP;装好系统之后问题还是如此;我就忙把机器拆掉查看;显存旁边有腐蚀现象;清理之后换什么相应的零件之后;开机不蓝屏了;显卡认到了,但是显卡驱动居然打不上,此本是双显卡,连集成的也打不上了,我感到很郁闷;我用驱动精灵;驱动人生;装了驱动;由于华硕官方没有XP系统显卡驱动;我就借用以上软件安装的;下载了驱动之后,安装全部完成;重启、出现:“未安装AMD图形驱动程序,或者AMD驱动程序未正常工作。请安装于AMD硬件相对应的AMD驱动程序”。我就郁闷了,查看设备管理驱动都没有打上;集成显卡打上了有感叹号!;另一个还是错误的;请问这是什么问题导致的啊?系统排除;驱动我也排除了。请求各位帮帮忙!谢谢。。 、
AMD板子;

网友:
哪位帮帮忙啊,不要看了就走啊。。。

网友:
华硕在bios里可以关闭独显 你试试

网友:
没分了  浇点水

网友:
那你怎么不装win7的试试呢 新本装xp的就是容易蓝屏 驱动打不上

网友(2015-01-31):
可能是显卡?如果是就搞大;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