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v216w 显示器花屏维修

楼主(2012-07-12):
接客户HP显示器,说有水波纹,开机测试没有,连续使用四天后见其所说故障。但显示器关闭或者重启主机后,故障现象消失,又过好几天才会重新出现此故障。后换其驱动板与电源板所有电容(电源板450伏,150微电容未换),开机正常,测试四五天后,故障又重新出现。不理睬故障情况,继续使用,过一会儿,又自动恢复。但不久又出现花屏现象,又用不了多久又会恢复。请各位大佬指点,这会是啥原因,该如何下手修理此机。(附故障现象图)

补充内容 (2012-8-9 00:12):
最后结果,因焊接主芯片焊坏驱动板,后改通用驱动板,连带屏线一起换了。问题解决。只是可惜了,无法再分清问题倒底是出在屏线上,还是主芯片上面。

这个妹子是天涯明月刀里的明月心啊!吼吼
我擦,这图里面妹子的眼神也太个给力了
好像屏上问题

网友:
屏线和驱动板查一下呀

网友:
先换屏线试一下、不行换驱动板、屏的概率非常小

网友:
这显示器维修,最难就难在他一下好,一下坏。坏起来还不容易,一般要四五天才会出现。屏线的问题基本不可能,如果是这样,应该坏了,就不可能再恢复正常。

网友:
加焊驱动板主芯片、以前遇到过,

网友:
嗯 俺也遇到过

网友:
  换驱动板试!

网友:
也有可能是屏显电路,时序控制芯片及其外围电路的问题哦

网友:
直接换个驱动板和屏线,放那试。不行就别修了,试起来麻烦,换了件也不知道到底是好了没没有。收了钱还但心去不去反修

网友:
说的有理

网友:
应该是驱动板和屏线的问题

网友:
用通用板点一下,,

网友:
还是屏线。你换了再说!

网友:
LZ  我觉得90%是屏线问题 。。

网友:
能用几天,屏线原因比较小,换个驱动板就,或者刷个BIOS看看 ,看图片像是屏参设置乱了,液晶的工厂模式里有一个MAP的设定值,设错了就会这样,

网友:
查下驱动板。应该是驱动板问题。

网友:
看样子好像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A:
驱动板换个试试!这故障最烦人

网友:
应该是屏线或屏驱动板的芯片接触不好造成的。

网友:
不一定,换屏线试试,说不定就好了。

网友:
我觉得驱动板的可能性大些。

网友:
屏坏了  查查故障时屏升压 电压是否正常  看看我以前的帖子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22809-1-1.html

网友:
加焊主芯片,如果发热比较大的话在主芯片上加个散热片。

网友:
可能是屏显电路,时序控制芯片及其外围电路的问题
。看一下屏幕背面的IC

网友:
图像处理芯片。要么就是屏线

网友:
直接换驱动板试下

网友:
修好了吗?经验分享下啊。。

网友:
换个驱动板试试!

网友:
拆开机壳,接好信号通电开机,用风枪边加热驱动芯片边观察图像变化,对热稳定性差的心片有特效

网友:
看了你的贴子,你花屏现象跟我的不同。升压电压怎么查啊,我就一万用表,好象量不了那么高的电压。

网友:
先测是不是屏的问题。。。。

网友:
果断换屏线吧,又不难,在哪里瞎猜个毛

网友B:
应该是屏的问题,像这样还是放弃吧,浪费时间精力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屏的问题,像这样还是放弃吧,浪费时间精力

不能放弃啊,已经收钱了。可惜只收了一百四,早知道这么麻烦,应该多收点的。不论怎么样,到时候会把结果告知大家。

网友(点评):
哈哈~~~~~~~~~~~~如果你能确定你显卡输出的信号是正常的,那我敢肯定,你后悔收钱了。

网友:
这个问题一看就是屏的问题,屏电路供电。。。

网友:
屏没问题就是驱动板了,

网友:
换个屏线试下,驱动板上的1.8V管子换掉

网友:
换屏线,不行就用通用版接上试试呗

网友:
引用 网友A:
驱动板换个试试!这故障最烦人

是啊,我宁愿修黑屏,也不愿意修这种几天才坏一次的玩意儿,而且坏了不用多久他又自动好了,而且又能再用好几天。

网友:
{:soso__6235880048239246314_3:}

网友:
我修过一个。联想的17寸。是花屏比这个严重,他原来是在中关村修的。里面把屏的屏线。(不是驱动与屏的连线)重新飞线。一个线脱了。又接土。重新焊上好了。不过看楼的情况应是驱动板的MCU有问题了。建意先换个驱动板。这样子好把故障确定下来再说维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