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A.Z9100触发掉电

楼主(2012-07-12):
ASUS.Z9100老机待机0.01无3V.5V触发到0.19就掉电。没测到明显短路。请问哪位高手修过这机这种情况是IO还是南桥可能性多

网友:
师傅们请指点一下

网友:
这么低电流,缺少电压吧

网友:
0.19电压不全  电压还没有全部出来

网友(2014-07-07):
缺少电压啊。

网友:
电压都没出来  查转换电路吧  少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