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CPU工作,就是没有图像显示?

楼主(2012-07-12):
我有一块主板。 加电后,CPU工作(CPU有温度)CPU风散了工作。 就是没有图像显示。 换过内存,CPU。 还是没有图像。
cpu

网友:
刷下BIOS试试

网友:
没有刷BOSS的机器

网友:
是不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A:
有可能显卡芯片 虚焊

网友B:
用诊断卡检测一下呀

网友:
光CUP工作有屁用啊、你要看看其它的有没有工作啊、你插个诊断卡跑跑

网友:
看诊断卡跑什么

网友:
是什么主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