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开机一闪一闪,焊接后变成白屏

楼主(2012-07-12):
自己对电脑硬件维修不大行,但昨天一朋友的17寸液晶坏了。一插上电源,屏幕就亮一下,灭一下的。
我拆开后检查:没有看到电容鼓包现象。但终于发现灯管输入电路有一根明显虚焊。补焊后,测机,白屏呀!
何解?

网友:
屏供电正常不

网友:
先把屏线擦一下,,有很多都是拔了再插上就不行了,,不行的话在看一下屏供电有没有

网友:
没遇到过,就那么几个线路板,换一下试试

网友:
还是看看屏线,你没搞过有可能是屏线没接好。

网友:
屏线给拉偏了!重新拔插一次屏线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