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 TA790XE3 键鼠不能用

楼主(2012-07-12):
今天接到一块映泰TA790XE3板子,键鼠没法使用,加焊IO无果,用热风枪吹了下时钟芯片,能用了,大喜......加焊时钟芯片!!!上点,又不行了,唉,时钟芯片是RTM880N-793,手中只有一个RTM880N-790,没查到这俩芯片能代换不,望有代换过的前辈指点,先行谢过

网友:
KB口的工作条件你查了没     一般KB口不能用  1   KB口后面的电容坏了 2  头坏  3   IO坏  4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