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寸AOC液晶输出电压跳变求解

楼主(2012-07-12):
接一15寸AOC液晶,开关没有反应,于是拆机目测没有电容鼓包,通电测输出电压12V和5V,12V在跳变,5V也在跳变!于是拔下驱动板,光电源板测电压,发现电压没有跳变,以为是驱动板拉低了,用新的电源板飞线5V、12V、接地到驱动板上,测电压没有跳变,5V  和12V 电压都正常!!,目光又转到原机电源上,再次接上驱动板再测电压像开始一样还是跳变,于是从接头上拔下12V供电的线,电压还跳变,接上12V线,拔下5V那根线后,再测电压发现电压不跳变了?心想拔下5V不跳变,难道5V这路有问题性能不良?所以换5V整流管,滤波电容,再测还跳变?后来又换开关管,心片SG6841,光偶,431后,通电再测电压还跳变,哎搞不定了,所以请高手指点下,忙了一个上午哎没结果?/?

网友:
电源跳变和 开关管,心片SG6841
一般来说 没什么关系的。

跳变多少在电压部分。

你不接驱动板都正常。介意你换个驱动板先试试看。。

说的不好别喷哈。只这是我个人的介意

网友:
试试检查初级场管源极的电流取样电阻、以及取样电阻到6841的电阻是否变质;还有初级辅助电源元件正常吗?

网友:
这个反馈是在5V上做的,你这个明显是驱动板5V短路引起的,你把5V修好12V就一跳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