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集成显卡。检测卡代码0A

楼主(2012-07-12):
是被雷击过的。之后就是显示这样的代码了。应该是显卡问题。可是是集成的。问下。应该检查什么地方呢?

网友:
雷打很多都是南桥

网友:
USB数据线对地 。我测的在500多。应该没有问题?可是我测南桥附近的几个贴片电容又是短路的。在蜂鸣档位2边都叫

网友:
这样的就是桥坏吗??Q57的主板只有一个桥。

网友A:
你摸摸网卡IC烫手吗???烫手就把网卡摘下来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摸摸网卡IC烫手吗???烫手就把网卡摘下来看看

过了3反正就很烫手了。一般过多久烫手才正常呢?

网友B:
轻微发烫正  有点烫就不正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轻微发烫正  有点烫就不正常了

同意网卡被击坏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