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碰到传说中碰一下南桥晶振就能开机

楼主(2012-07-12):
DELL PP38L
故障:待机正常,触发后0。02A不动,用表笔轻触晶振第一脚电流就上去了,实测所有电压都出来了,但是卡在0。7A不动档内存,先查清楚RTC电路,看图纸晶振第一脚和第四脚相连一个10M的电阻,找到那个电阻实测只有1M左右的阻值,怎么阻值给拉低了这么多呢?负载有问题?呵呵,将电阻取下测得如图纸标示的10M阻值,放上去又被拉低成1M的阻值,查图纸,应该是南桥相连的RTC电路,南桥要晶振起振便输出ICH-RTCX1 、ICH-RTCX2,如图所示,实测ICH-RTCX2与晶振4脚相连,实测0。02A的时候测4脚有起振电压,1脚却没有电压,点一下晶振第一脚电流电上去至0.7A不动,实测内存时钟,VDD,供电,都正常,唯独系统管理总线,一条测得3。3V正常,一条测得只有2。84V不正常吧?正好这两条总线是南桥所发出,所以南桥不良就肯定了。

网友(点评):
换南桥了? 好了?

网友:
一般估计是南桥潮湿了。。。。

网友:
有两种可能,0电压接的电容坏了,还有就是桥坏了..

网友:
晶振及电阻及藕合电容都换了,无果。断定是桥坏了。

网友:
藕合电容坏的也不少碰到的

网友:
电容  只有一辆个的  容易坏

网友:
不知道换南桥有没有好呢?

网友:
RTC-RST为低电压也会有类似情况。

网友:
一般是南桥周边电路,RTC,复位等,还有就是本体损坏了 。。。

网友:
楼组最后是换南桥还是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