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G31M2不触发

楼主(2012-07-12):
同行送来一块主板V星G31M2,简单测试一下,发现不触发,用镊子轻触一下晶振可以触发,怀疑晶振不良,更换了一个晶振后,加电,主板还是不触发,镊子轻触晶振可以触发。请问各位谁遇到过,请指教

网友:
我遇到好多 翔升的 都是这样的问题。 翔升P31的 次次都是轻触一下晶振可以触发

换晶振还是不可以 。用热风加热就可以启动、 我直接就判断是南桥问题了 。

加焊不行的话就要换桥了!

网友A:
额  你把晶振两端的电容换掉   要还是这样就是南桥挂了

网友:
有些不上COMS电池也会出这样的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cmos电池在主板上

你换了电容了  电池有电  还是碰晶振开机的话  南桥坏了 直接换 包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换了电容了  电池有电  还是碰晶振开机的话  南桥坏了 直接换 包好

好的,谢谢

网友:
今天不遇到这样的情况,南桥挂了。

网友:
建议楼主直接换板子吧,没事的时候研究一下还是可以的

网友:
把谐振电容去掉 不行的话 用洗板水把南桥清洗一下 好不行估计就麻烦了

网友C:
南桥虚焊也会不触发,我曾修过加焊过就好的板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南桥虚焊也会不触发,我曾修过加焊过就好的板

好的,谢谢

网友:
我也遇到过

网友:
应该是南桥虚焊了,我刚修了一台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额  你把晶振两端的电容换掉   要还是这样就是南桥挂了

拿掉谐振也能触发?

网友:
桥问题多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拿掉谐振也能触发?

是换掉,不是拿掉。。。。。。。*#)#·)·晕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