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温度显示200多度

楼主(2012-07-12):
V星主板,开机进入BIOS,查看,CPU温度达204度;进入windows,使用“Everest硬件检测”测试,CPU温度为47度。然而,电脑使用10分钟左右就断电。

网友:
是不是桥问题高哦 。。看BIOS显示不一定  有个别主板哈

网友A:
放电试试呀  呵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放电试试呀  呵呵呵

放电.....还是一样...

网友B:
手感觉CPU 温度高吗 ? 换过CPU 吗 ? 都试过了 那应该就是主板 温控出问题了

网友:
风扇上好没?

网友:
温度侦测错误...

网友C:
温控是不是出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手感觉CPU 温度高吗 ? 换过CPU 吗 ? 都试过了 那应该就是主板 温控出问题了

手感正常。但没试过换主板或CPU。

网友:
上好。且也更换过一个新风扇。

网友D:
BIOS测与windows测出的结果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温控是不是出问题了?

那如何处理?

网友:
以前碰到过换IO解决~如果有返修出同样故障,注意下ATX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D:
BIOS测与windows测出的结果不一样。

结果一样,不一定就是正确的
应该是反馈给软件的信号SMBUS有问题...

网友:
先刷BIOS看一下.

网友:
少见啊,见识了

网友:
还是替换一下试试吧

网友:
V星的,让我来,直接刷BIOS,不行在找别的吧

网友:
恩 可以先刷下bios

网友:
你可以摸摸CPU滤波电容烫吗

网友:
查系统管理总线经过的地方

网友:
AMD的吧,U坏了,碰到很多了

网友:
这个真心牛比啊,是什么型号cpu,amd4000+以上的有不少坏的,开机就70多度,还有奔腾D都是高烧U

网友:
下个鲁大师测试下  还是一样的话 直接给CPU加焊下  试试看  要是再不行建议换个CPU  或者主板

网友:
那就可以确定是主板的温控这块的问题啦!如果能找到BIOS文件,最好刷一下BIOS试一下。

网友:
换个温控看看,

网友:
准确的你应该拿手试试温度,然后再换CPU

网友:
散热有没有问题,温控IC有没有坏

网友(2015-05-15):
我有一块MSI Z77A-G45的主板也是CPU温度瀑高啊

网友:
我有一块映泰TP43E XE主板 E5200的CPU先因电源待机电压过高IO芯片坏(原IT8178的,现在IT8712的)修好后,开机CPU温度就是88度,SYSTEM温度-125度,这段时间温度是不断变化。高手请指点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