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霸电源TL494 3脚电压偏低

楼主(2012-07-12):
一只东莞的海霸牌子电源各输出电压正常,就是灰线电压出不来。电源是TL494+LM339方案。现在TL494 3脚电压只有1点几伏,应该偏低。这会是什么原因导致?怎么知道是TL494坏了还是工作条件不满足?

网友:
看了这个帖子,换掉1只几乎没有容量的大电容,就好了。希望理论强的朋友解释一下为什么大电容失容后会导致PW-OK信号出不来。也就是PW-OK信号的产生机理是什么。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52406
感谢天龙八部。

网友(点评):
7500的3脚是5V、12V的电压反馈输入脚,电压低或不稳定会导致电源输出负载力弱和其它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