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修复了一台 hp G4笔记本

楼主(2012-07-12):
今天秒杀了个  hp  g4笔记本,保护隔离电路有问题了,打开图纸,pq48导通不了,控制级电压在2v左右

pq48是个高电压导通的管子,+VH28正常的话应该在28v左右,现在是低电平,经测试+VH28来源于pu2这个p2806这个芯片,

下面差这个芯片的工作条件,首先vin  ,测得vin是0v ,肯定问题出在这个里了  ,测得pr52这个电阻一边有19v 一边没有 ,换了这个22欧得电阻, 接电源,19v过去了,开机电流上下跳了几下亮了,,到此机器维修完毕

网友:
楼主分析的很详细啊,现在这种主板很多都是这个芯片和周边的零件有问题,谢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看不懂啊?

网友:
思路清晰,运气超好

网友:
秒杀
gdx

网友:
我也有个同样的机器  是ACIN  不出   ACIN是充电芯片发出来的  充电芯片的VIN  也不满足  是一个二极管坏了

网友:
羡慕。我这有个X60的机器。待机0.08大电感待机3.3V5V正常。可是BD4175发烫换了一个也是一样。H8和41A1240换过了!一样!没头绪!

网友:
思路很清晰,没有走弯路,一步到位的感觉就是爽

网友:
主供电没有,呵呵,简单

网友:
升压电路。

网友:
呵呵..广达的28V升压全集合在芯片中了,,方便

网友:
顶一个,我最喜欢修的就是保隔问题,呵呵,这个问题最好解决。

网友(点评):
最好的都是CPURST前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