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60电池灯和充电灯都不亮不开机怎么量主板电压点?

楼主(2012-07-12):
IBM T60突然电池灯和充电灯都不亮了,也开不了机,我是刚学习,不知道怎么测量主板的关键电压点?请高手在图上指出来

网友:
那你还是别修了,先看看上电时序吧,待机和开机的电压。你先学习啊

网友:
第三图左上角接硬盘处,系统电压在哪里..你这个都不知道,我看还是别修了,先去把图找到,点位找到,然后研究好IBM的时序在修吧..

网友:
谢谢各位!我想学习都需要哪些步骤?

网友:
我也是什么都不懂啊

网友:
哎  你不知道时序仲怎能修出来板啊

网友:
首先感谢指点!

根据点位图和时序查到N沟道场效应管 Q36 pin4正常电压为24.28V左右才能导通、并且高于pin1、2、3电压,

现在从U61发出到Q36 pin4电压只有3V,pin1、2、3和pin5、6、7、8都是20V,U28 pin76电压0,再往下查VCC5M电压是0。 相关元件有Q33、R222、R224,是不是要把这几个元件拿下来检查一下?还是有其他方法?

网友A:
先保护隔离,到系统单元电路。如果保护隔离没有电,按开关是没有反应的。看公共点有无电到

隔离保护之前还有个TB芯片工作,会产生一个VCC3SW电压

网友:
我把U61(BD4175KVT)电压不正常的管脚列出来,请各位帮我分析一下故障的位置。谢谢!

管   脚: 4     7    10   11   22   25  35  36   37   38   42   43   44   45   48   51   54   58   60   63   64
正常板:3.3  3.3   2.8  2.8  3.3  15  13  1.8  2.5  25   24   1.6  1.2  3.3   5   3.3   1.5  2.2  3.3  3.3  3.3
故障板:2.2  2.2    0     0     0    0    0    0     0   19     3     0    0     0    0    0      0     1     0    0     0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保护隔离,到系统单元电路。如果保护隔离没有电,按开关是没有反应的。看公共点有无电到

你能就这款板子具体说说吗?谢谢!

网友:
老师都忙啊,怎么没人来帮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