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光驱问题吗

楼主(2012-07-12):
戴尔电脑能读系统盘但不能读DVD盘是什么原因?请高手赐教!
戴尔
电脑

网友:
系统盘是 CD 盘不一样哦 lz

网友:
一般系统盘不是DVD盘,较易读,如果百DVD机,可以是光头功率下降或光路不洁等,如果不是DVD机,不用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