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MHDD扫出几个硬盘坏道。如果还想用。 怎么处理

楼主(2012-07-12):
用MHDD扫出几个硬盘坏道。如果还想用。 怎么处理
硬盘

网友:
把扫出坏道的地方删掉就可以了啊!

网友:
注意看下在哪个地方,分区的时候把那个地方删掉就行了

网友:
在MHDD里面选择完硬盘,按下第一次F4后,用方向键选中最后一个选项,然后空格,最后在F4下就可以了,全盘扫

网友:
我的有绿块怎么办

网友:
修复或者屏蔽坏道,或者找出坏道的位置,分个区隐藏起来,不使用。

网友:
擦一下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