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MATX145SE电源有侍机电压,风扇转一下就停

楼主(2012-07-12):
这是个很老的电源,只为练手。开始是风扇只转一下就停,拆开发现输出端滤波电容都鼓了,拆掉,因为只是练手所以不想换新电容,现在接电源风扇一点都不转了。一定要装上输出端的滤波电容吗?
待机测的ka 7500b 电压
1、0V   2、4.74v  3、0.04v  4、4.38v  5、1.56v   6、3.65v   7、0v   8、2.12v  9、0v  10、0v   11、2.12v   12、13.3v   13-15、4.96v   16   0.18v
短接绿线电压:
1----3 同上                            4、0v      5、-----7同上                           8、1.32v   9----10同上        11、1.31v     12-------15同上
16、0.08v
这个电源只有KA7500这个集成块,其它全是分离元件,压力有点大

网友:
明显是后级短路

网友:
输出的肖特基管已经拆下来测试过了没有击穿的

网友:
     风扇转一下就停,一般有三种情况,第一过压保护,第二过流保护,第三欠压保护。你看一下如果你把全部滤波电容都取了,如果是造成欠了也会保护,至于欠压达到多少伏就保护,这就要看厂家的设计是好多了。

网友(点评):
但是我把电容拆了,风扇现在一下都不转了

网友A:
保护电路出问题的可能性大吗?

网友(点评):
交交学费,买新的电容换上吧,反正修好电源你还可以再拆下来用的

网友:
    一般来说,保护电路出故障的可能性很少,有时候就是保护电路出了问题,电源也能够正常运行,就是电源出现故障不能保护了。像这种情况,电源的保护电路出问题了,就容易烧主板。仅供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保护电路出问题的可能性大吗?

    一般来说,保护电路出故障的可能性很少,有时候就是保护电路出了问题,电源也能够正常运行,就是电源出现故障不能保护了。像这种情况,电源的保护电路出问题了,就容易烧主板。仅供参考。

网友:
学习中 关注上 我这里还有个练手的电源木有搞好呢

网友:
还真是不能偷懒,把电容装上就好了,谢谢各位!!!

网友:
下午把这个电源输出电感拆掉,再修另一个鑫谷的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