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00上电后掉电

楼主(2012-07-12):
t400上到20后掉电,3v5v都有,刚学了维修,没有实际经验,望各位大哥大姐帮帮忙。给个思路

网友:
查保护隔离电路

网友:
哥呀  20是啥意思 0.20a??   查哪个电压没出来呀  这还用问吗

网友:
什么叫 上到20后掉电

网友:
不好意思.是0.2几。时序学的有点忘记了。谢谢大家知错了

网友:
把CPU 拆下来试试  看电压跑到多少

网友:
触发瞬间测量各个电感 看哪个供电没出来

网友:
没上CPU啊,谁有时序给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