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T400LED暗屏

楼主(2012-07-12):
拔掉灯板就可以亮,插上灯板就暗屏,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
什么员灯板???第一次听说。。

网友:
就是指示灯板,T400屏幕是LED的吗,意思是说插上大小写灯板高压就暗屏,不插就有背光,有没有人遇到过此问题的。

网友:
没有见过这个问题,看看图纸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