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简单而又让人费解的电路

楼主(2012-07-12):
直接上图:这是按开关EC上电的电路,看电路应该正常待机时,画圆圈的地方应该有3V左右的电压,但是下面又接个PNP的场管,G极又是连接开关的,正常来说开关应该有个3V左右的电压,现在G极有高电平,场管应该导通才行,即然待机就导通,那画圆圈的地方应该是个低电平才对呀,那按这个电路图来说应该是按开机键后让画圆圈的地方产生高电平触发,修过好多笔记本,都是触发电平为高--低--高,这个笔记本怎么是低---高---低啦,不点不解,把Q19摘掉自动上电,不摘就不能触发.想找个一样笔记本测试,但又没有,只有论坛求助各位高手指点啦.

网友(点评):
没触发前,圆圈处是低电平的,其实看信号名 就知道EC_PWR_ON,是个高电平有效信号,用来通知EC开机的

网友(点评):
说明你修的少啊。以前风扇电路也有底电平才工作的机器了

网友(点评):
呃,看楼主说了半天才看明白,Q19S极是接地G极和D极都有电压,当待机时Q19处于导通状态,D极的电压就为低电平,当G极也就是开关按下后,G极电压没有了Q19就截止,处于D极的电压就升高了,相当于主板南桥PWRBTIN信号

网友:
说详细一点好吗

网友(点评):
我的意思是当我们按下开机键后,开机键与(SW_PWR_ON#)是相连的,正常来说当我们按下开关键时,Q19就会导通,但是Q19又是高电压导通的,按下开关键时恰好是把高电平(Q19G极拉低),相当于Q19是截止了.笔记本为能触发.

网友:
首先 Q19是 NPN的管 不是PNP    然后你说G级连着开关    那么待机状态下就是G级有高电平 所以Q19处于导通状态  EC那个ON信号应该就是低电平才对   再然后按下开关的瞬间  G级高电平被拉低   Q19截止  ON信号成高电平开启  应该是这样的吧

网友:
你说得对,我也是这样理解的,我见过都是把EC高电平拉低,EC才触发的,这个相反,现在就是把Q19装上不能触发,不装就自动上电.不知道什么原因.谢谢你的回答.

网友:
找个NPN的管子换上试试吧

网友(点评):
我是想换个NPN的试试.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点评):
换了没用,一样的情况.

网友A:
这个是不是非按键式,而是像上网本一样,采用像无线开关,左右拔一下生效的开关模式啊.而且根据信号命名,接开关的信号带#,说明待机下有可能是持续低电,在拔动开关瞬间高电来控制Q19的导通呢..

网友(点评):
不是,是按的开关.神舟的F440S的机器

网友:
图纸上的管子都是N管的,楼主一定要分清P和N 啊

网友:
我上的是N管,就是觉得不正常呀

网友:
被你们搞晕了。Q19明明就是N沟道MOS管。。。

哥们儿 你有点喜欢钻这种字眼

网友:
现在问题就在Q19上,把它摘了可以上电,焊上去就待机不正常(Q19是好的),不触发.

网友:
对于电路我还是看不懂,路过

网友B:
要结合全图一起分析才会有结果的!!!

网友:
先说明,场管没有PNP的,那是三极管,场管分这N沟道和P沟道。

未触发前,画圈的地方就是低电平。

网友:
你说得对,没触发时它就是低电平,把Q19摘掉,自动上电后跑到0.8A时,这个Q19的D极有3.3V,你把它上上去时,你按开关后,不仅是Q19的D极变成低电平,还有R396上面的3.3V也会被变成0V,从而待机从0.05变成0.01

网友:
个人感觉Q19是一个高电平通的场管, 有可能是Q19坏了

网友(点评):
我换过四个都不行.

网友:
也有低-高-低的

网友(点评):
这个机器可能就是低高低的.原来修到这种机器的时候可能没搞到这一块吧,就没注意这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不是非按键式,而是像上网本一样,采用像无线开关,左右拔一下生效的开关模式啊.而且根据信号命名,接开关 ...

老大。。哪种上网本开关和这个原理一样的。。。啥叫无线开关啊。。。

网友:
记得有一款神州机器就是高电平开机的。。。。感觉这个没错。、。。

网友:
电脑低-高-低  的触发方式有很多电脑应用啊,这个是因为BIOS配置IO的GPIO引脚定义决定的,同样的IO用在这个电脑上是H-L-H的触发方式,但在另外一台电脑上就有可能是L-H- L的方式了

网友:
LZ都说了 拆了Q19就可以自动触发  那就说明 画圈的地方要一直未高电平才能触发 有可能开关是那种按下去不弹起 持续把Q19  G极拉低的吧 不过还真没听说过 也没见过   我自己都不相信我说的话  从来都是跳变 没见过持续开机的

网友(点评):
我没按开关键,我是直接短接J1的,因为开关的排线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结合全图一起分析才会有结果的!!!

现在的情况很明显,就是说把Q19上上去,当短接开关时,Q19截止,EC就会收到3V触发信号,同时Q18也会截止,+5V_LDO就会通过R148给Q17的G极,Q17变成导通状态,8734A_OFF#的电压将被拉低,这个电压一旦拉低,+3.3VA又刚好是8734A控制输入出的,而8734A_OFF又是8734A的总开启控制信号,8734A总开启信号的电压被拉成0V,又造成+3.3V没有输出,触发时待机从正常的0.05变成0.01而引起不加电.

网友:
我把图纸上上去, 神舟 F4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