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无正文)

网友(2012-07-12):
来自: 重庆 来自 重庆
引用 网友A:
当然是隔离待修电源
谢谢超级版主:
谢谢指正。我修开关电源越来越怕,特别是高压端,在通电前认真检查没有短路的地方,可是一点插座上的开关就火光闪闪,爆竹声声。小小的电解电容把主电源的推动变压器的骨架都炸掉一角啊!不过我是把电路板上的元件面朝桌面的,太可怕了。
我一点点都没有夸张,这个台式电脑的电源是这样的,一般我修好后有一个习惯,带点上30W的小负载,检查各组输出电压正常后,最后就检查一下保护电路是否灵敏可靠,在12V端引一根导线对地触碰一下,可是这次运气就不好了,一碰就火光闪闪,爆竹声声。把主电源的两只开关管烧炸和加速电容烧炸、小电阻,放电二极管等等。想了一想没有放弃,又修,最后检查保护电路没有出现上述问题了。
谢谢超级板主的正确指点,可能对有些人来说,使用隔离变压器没有什么不会的,但我觉得使用不好会出大问题的。超级版主谢谢了。再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