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spire 3630网卡短路 供电都有 求助

楼主(2012-07-12):
开始时候是19V短路
更换了PQ30
网卡短路,已经摘掉
之后无CPU供电
更换了SC541
现在电流 0.45-0.86-1.22-1,34跳变
就是不亮机 测试PCIRST PLTRST CPURST都有电压了(无示波器
刚刚换了SB 故障依旧
接下来修那里?测试什么 QUANTA ZL6 REV

网友:
有知的大侠指点下啊
或者给个思路也好

网友:
你说的电流应该是读到内存了,没有过内存,刷bios。bga北桥吧

网友:
同意上不内存看看,电流有没变化,然后刷BIOS,再不行干北桥

网友:
同意先干BIOS 。

网友A:
嗯 不上内存 电流基本一样 NB是加焊还是更换啊 ?
更换没有这个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嗯 不上内存 电流基本一样 NB是加焊还是更换啊 ?
更换没有这个桥啊

当然是先修撒  哪儿这么多要换的哦

网友:
对  先刷个BIOS试试

网友:
刷BIOS不一定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