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17寸黑屏

楼主(2012-07-12):
明基17寸黑屏,开机亮下3秒就黑了,然后再开机再亮下过几秒还黑了。。。。。灯管是好的
  那电容只有5V电压。。。。哪里出问题了??

在线等。。。。

网友A:
请问你是怎么确定灯管是好的

网友:
灯管是好的话,查高压

网友:
还有你看看高板电路,根据 你的描述应该是高压板或灯管,还有就是供电不足这几个原因,你自己慢慢找找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你是怎么确定灯管是好的

我点过灯管了  用了半小时不黑

网友:
灯管是好的就是高压问题。

网友:
高压包和所有的电容全换过了

网友(点评):
先补焊 测开关管是否击穿。

网友:
换高压条试试

网友B:
你所说的黑屏是  暗屏  还是黑屏  暗屏是高压电路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所说的黑屏是  暗屏  还是黑屏  暗屏是高压电路问题

暗屏的话那电容那边应该有12V的呀,但现在没有。。只有5V我用通用高压板找不到12V就没办法点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暗屏的话那电容那边应该有12V的呀,但现在没有。。只有5V我用通用高压板找不到12V就没办法点亮了

一般来说应该有12V的,你看板上有两组整流,查下另一组的电路。

网友:
测一下给驱动板供电的接口供电是否正常,如果正常,一般都是高压出问题了.

网友:
查查高压部分哦

网友D:
换按键开关   通病。。 按键开关漏电

网友(点评):
这位兄弟。。。我按键都没接还是只有5V电压 驱动板也没接也只有5V

网友:
这个电源板上最高的直流电压就只有5V吗??其它地方没有12V左右的电压吗???

网友(点评):
没有。。。我测电容部分也只有5V电压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换按键开关   通病。。 按键开关漏电

换按键开关????

网友:
还是查查高压部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换按键开关????

按键板没接

网友:
直接换高压部分,这样省的麻烦!

网友:
看一下高压包阻值一样不

网友(点评):
高压包已经换过了还是一样。。。不过旁边有个二级管击穿。。已换了 还是暗屏

网友:
高压板问题,明基的论坛好多修好的案例

网友(点评):
兄弟地址呢。。。

网友:
楼主把去高压的限流电阻断开在量,如果断开电压正常了,哪是高压电路有短路保护了,一般是C5707或9204击穿

网友:
换C5707,可以1对一起换了

网友:
高压电路有短路保护了,一般是C5707或9204击穿

网友:
我修过几个是显示屏的开关键那几个键短路.把别的几个键全拿掉.开关按键换一个故障排除

网友:
你画圈哪儿的电容本来就5V电压输出的   12V是另外两个二级管哪儿输出的  没有量对地方

网友:
高压部分的问题,不行的话该个高压吧。省事

网友:
不用问,是高压包的问题,直接改块高压板就可以了。

网友:
电源板的问题 我的也是这个情况 怎么修都修不好 换了电源板就好了

网友:
学习中,盼结果啊!

网友:
既然灯管是好的,就先改一下通用户高压试一下吧,如果还不行就把按键板所有的按键换完,按键漏电是明基的通病,我修过很多这样的故障了,有的有时用一下就黑屏,有时用一天都没事!结果是按键问题。

网友:
灯管确定是好的,那就是高压板问题咯。改个高压板试试

网友:
我觉得先把电源板独立拿出来测量12V和5V看看电压达到了吗?高压板升压肯定是12V的了。

网友:
你外接四个灯管  试试~      还有就是电容坏了!   要不然就是,长管....   没有别的  了

网友:
还没结果吗,关注中。

网友:
随便找个电源板换了算了  电源次级12V输出有问题

网友:
RE: 明基17寸黑屏 板号:E162032 VOL.3

网友:
楼主,红圈里面那两个二极管应该就是12V的吧?

网友F:
18V就是供高压电路的,可以用通用高压条代换。

网友:
引用 网友F:
18V就是供高压电路的,可以用通用高压条代换。

兄弟这18V连通用高压条VCC??? adj 连接哪里。。ON/F 连哪里。。。我只懂一点。。谢谢

网友:
换一条高压条试试

网友G:
楼主画出的那边不是12V吧,5V12V貌似在上面那2个管子。画的那很像是1117啊。明基不是有通病5707,9204坏出先一闪灭嘛,量了看看啊

网友:
灯管是好的吗,还有高压板是好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换按键开关   通病。。 按键开关漏电

这样 啊。。  其它地方没12V或16V的吗? 我修了一台明基的 主供电就是16V的

网友:
屏幕黑的时候,电源指示灯有没有亮着啊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画出的那边不是12V吧,5V12V貌似在上面那2个管子。画的那很像是1117啊。明基不是有通病5707,9204坏出先 ...

这款版 没看到5707

网友:
明基大部分如果升压三极管没短路,把高压包脚加焊

网友:
c5707  你懂得。

网友:
应该是高压部分有问题,保护了

网友:
12v应该有的  你量错了吧   再不行就断高压换通用的

网友:
高压板,电容5V是测量的地方错误码,测高压板那一边有几V电压。。。

网友:
只有5V 果断测量12V那路 转换的场管可能挂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