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不是驱动板问题

楼主(2012-07-12):
开关没电压,二合一板子是好的,一般会是驱动板哪里的问题,求教

网友:
是开关键上没3.3V  查驱动板 5V  和3.3V供电

网友:
楼主发的帖子太简单别人没办法给你回答啊,最起码你测试的驱动板供电正常不,

网友:
开关键上没3.3V  查驱动板 5V  和3.3V

网友:
有上拉电阻不

网友:
搞好了,是驱动板开关旁一个二极管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