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4,1。5V 。1。05V后极大短

楼主(2012-07-12):
客户返回来一张DV4INTEL独显的板,症状,插电0。12,短路,老问题了,CQ系列的最容易烧EC,烧了个EC,待机正常,触发上电,OK。跑了一会电流,忽然电流忽一下变大了,坑的,急忙拨插头,一量,死了,板子1。5V 1。05V对地大短,直接0阻值了,这坑的,拆掉焊点,供电正常,后极短,杯催, 这东西供电的地方可多了,烧机也烧不出来,我无奈了,一个一个地保险拆着,拆了一大堆东西,还是短,没辙了,忽然想起上次也有客户返回来一个问题的板,拿到实体店换南桥了,当时我判断的故障是南桥1。5V 1。05V短了,换好后还扔在那里,拿出来看下,日,还是短,看来南桥是好的,杯催,有谁修到过这样的问题,没有的话我只能再拆北桥了,我无语,,电容拆了一大堆,保险拆了一大堆,我无奈啊,有谁修到过的来帮下忙啊,板号是JAL LA -4102P。。。。谢谢兄弟姐妹叔叔阿姨了啊。。。

补充内容 (2012-7-13 09:37):
,,怪不得楼下有人说笨呢,原来我打错了一个字,不好意思,上面是换了个EC。。嘿嘿。。。

网友:
直接和客户商量下 ,,换主板吧,短路怎么多,不够成本;了

网友:
。。。问题是我们是卖主板的,保一个月。。。。其实没短,是我找不到短的地方,板子上需要这电压的地方太多了,电容拆了十几个都是好的。。保险拆了一堆都是上极短

网友A:
笨啊,测都没测就说EC,加电到1.5 1.05烧,1.5V还能北桥的哦。

网友B:
很有可能是北桥或者是南桥短路了,难解决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笨啊,测都没测就说EC,加电到1.5 1.05烧,1.5V还能北桥的哦。

。。这板搞得太阳多了,看电流就知道待机坏还是EC坏,,。。话说1。5还真是真给北桥供电,兄弟难道没有研究过电路图,,再说了,CQ4的板子EC坏的死多,看短你打一下3V线性就对是对地的,,,个人觉得KB926这种EC有缺陷,要不怎么老死,不然兄弟,你给我这个板子支个招,要量啥你说。。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很有可能是北桥或者是南桥短路了,难解决呀

两个板子一样的问题,那个南桥已经换了,还是短,排除南桥问题,北桥,我真的不想拆了,拆了北桥附近的几个保险,都是前极短

网友C:
搞个1V去烧一下嘛,谁发烫谁和短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搞个1V去烧一下嘛,谁发烫谁和短了

这位仁兄的点子好,可问题是直接对地了,可能哪个元件击穿了,烧机线烫手,就没摸到板子哪热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位仁兄的点子好,可问题是直接对地了,可能哪个元件击穿了,烧机机烫手,就没摸到板子哪热

那这样子话,很有可能是PCB块层短路,曾经遇到过一台T42的板子,3V短路后继短,3V烧没有烫的地方,最后加到20V 都烧不出来,这种板子,是回天乏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