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50掉电

楼主(2012-07-12):
开机能显示几秒掉电,时间长短不一,有时能到系统引导,加焊过cPU电源管理芯片了,还是不行,高手讲讲还有什么办法

补充内容 (2012-7-13 08:24):
电流1A左右,掉电马上就能再次触发

补充内容 (2012-7-13 11:32):
加焊南桥涛声依旧

网友:
温控看看了

同意楼主

网友:
裸板试试。

网友:
cpu供电芯片换一个试试吧

网友:
引起掉电好多原因  看看各个电感对地阻值正常吗

网友:
坐等看热闹,等着学习一下。因为我也不会

网友:
HWPG信号有没有到位,应该是那些信号问题,

网友:
G450掉电不好搞,叫客户换板吧

网友A:
看看,这板子便宜

网友:
掉电 问题大部分是电源不稳定导致的 仔细测下各路供电是不是持续正常

网友:
掉电之后还有什么电压在啊?

网友:
大部分和南桥有关系

网友:
我加焊CPU电感看看, 不过还是要靠你自己查电压的, 掉电一般是少供电

网友:
温控电路?我有一个这个板子我也怀疑是温控的病 没修过这电路  不知怎么修起呀  我的是第一次开机能到检测硬盘那里掉电 再开就到不了了 再开就亮不了了  就掉电  是不是温控有问题呀

网友:
对修掉电没有一点思路啊

网友:
CPU部份电容换一下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看,这板子便宜

500大洋左右 还便宜?

网友:
开机看看电流多大,有没明显电流偏大,测开机时各项电压是否正常,摸摸有没明显过热芯片,有核芯供电芯片见意换个试试,温控线路也有可能。

网友:
掉电之后还能再次触发吗

网友:
查一下是否有电感虚焊。

网友:
解决了没有  等待公布结果

网友:
我也不会,等着学习

网友:
换个cpu试试

网友:
再努力努力。看到这种问题我就头疼

网友:
感觉还是CPU这块吧,在看看

网友:
这种机器一掉电就不好搞 上次修了个 换了显卡 最后还是掉电 散热做的好的不能再好了 但是只要一玩游戏还是只能坚持半个小时左右 有时候只能坚持三五分钟 最后放弃掉了 问过售后服务站的人 这个是通病 一般服务站的人就刮刮散热片 不行就换板子了

网友:
掉电主要查各个电压有没有豆出来,有的电压没出来会导致掉电!

网友:
掉电这个先把温控这部分排除了,在看各部分电压

网友:
要是我会回秀就好了,现在我才刚刚开始学习笔记本
还有好长的路啊

网友:
大家看好了 据我知道得 450这机器 掉电 问题多数来自 散热铜管上 换了后就可以了

网友:
我有个F41M的掉电 也没搞定 难搞

网友:
查下各部分电压吧,应该是有些电压没有出来吧

网友:
把IO加焊一下看看

网友:
这中掉点的难修啊 悲剧挖

网友:
主供电 和温控

网友:
楼主各大部分电压都没有测试,

网友:
直接换南桥IBM搞定

网友:
供电不全,

网友:
引用 网友B:
500大洋左右 还便宜?
这板子交换价是330左右,我换过

网友:
掉电最难修了。。。。。

网友:
应该先检查温控芯片是不是有问题
再看各个供电电压是不是不稳定 需要示波器查看

网友:
也有可能是散热的问题!

网友:
温控???怎么查??菜鸟、、、

网友:
掉电的机器最麻烦了。搞的头晕晕的